[原创] 请教一个多维数组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9-05-16):
logic [7:0]  dynamic_chanl_mismatch[11:0];
logic [7:0]  sint_array_value[3:0][11:0];

     sint_array_value                  <= '{'{dynamic_chanl_mismatch[ 0],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1],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2],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3],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4],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5],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6],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7],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8],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 9],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10], 8'h00, 8'h00, 8'h00},
                                                      '{dynamic_chanl_mismatch[11], 8'h00, 8'h00, 8'h00}};

编译一直报错,请教问题出在哪儿?

网友:
还有这种写法啊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A:
.......
.......去掉几个{即可。

网友B:
sint_array_value[0][0] = {dynamic_chanl_mismatch[ 0]};
sint_array_value[0][1] = 8'h0;

一个一个写。可以考虑generate语法。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去掉几个{即可。

是的,声明维数调换一下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t_array_value[0][0] = {dynamic_chanl_mismatch[ 0]};
sint_array_value[0][1] = 8'h0;

列值表赋值也可以,只是声明时维数先后写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