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全差分运放的噪声如何仿真?

楼主(2019-05-16):
全差分运放的噪声如何仿真?激励怎么加呢?

网友A:
用noise分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oise分析即可

两个输入激励怎么加呢?两个输出呢?

网友:
testbench用跑dc的,输入激励不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输入激励怎么加呢?两个输出呢?

仿noise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不用加激励。

网友B:
如参考文献中第 3.2.2.6所示:
噪声分析可以仿真出电阻热噪声、晶体管1/f噪声,仿真时必须有厂家给出的noise模型参数,否则仿真结果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参考文献中第 3.2.2.6所示:
噪声分析可以仿真出电阻热噪声、晶体管1/f噪声,仿真时必须有厂家给出的n ...

3.2.2.6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
全差分的怎么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2.6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
全差分的怎么接呢?

这种接法应该可以,我没有试过。
何乐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第7章讲了全差分运放的分析和仿真,包括noise仿真。

网友:
要把握一个原则,等效输入噪声等于输出噪声除以输入到输出的增益。
因此,可以仿真输出差分两端的噪声电压,再仿真差分输入到差分输出的增益,这样计算出的等效输入电压就是对的。
noise仿真里当然也可以直接设置仿真出等效输入噪声,只要仿出来的结果和以上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一致,那么就可以认为你的仿真设置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应该可以,我没有试过。
何乐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第7章讲了全差分运放的分析和仿真 ...

那输入是填正端还是负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输入是填正端还是负端呢?

Input Voltage Source 可以选择加在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源

网友C:
如果要看等效输入噪声的话,,可以使用VCVS  把单端电压源转成双端信号  noise input 选择单个电压源。
如果只是看输出噪声,不用设置输入源,输入源选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看等效输入噪声的话,,可以使用VCVS  把单端电压源转成双端信号  noise input 选择单个电压源。
如 ...

噪声应该看什么频率时候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应该看什么频率时候的噪声?

看你关注哪个频率段的噪声,好像一般对关注的某个频率段进行积分,求出输出的噪声电压。要不找个运放的数据手册看看他们都是看哪一点的噪声?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如参考文献中第 3.2.2.6所示:
噪声分析可以仿真出电阻热噪声、晶体管1/f噪声,仿真时必须有厂家给出的n ...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里的仿真结构。Noise仿真选择port。

楼主(2021-07-05):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里的仿真结构。Noise仿真选择port。

这是哪本书啊?

网友(2022-10-20):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3-06-22):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看等效输入噪声的话,,可以使用VCVS  把单端电压源转成双端信号  noise input 选择单个电压源。
如 ...

VCVS不是把双端信号转换成单端信号吗?差分输入的话不能用这种方法做noise input的仿真把

网友(2023-10-14):
引用 网友B:
Input Voltage Source 可以选择加在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源

你好。请问这个输入端的直流电压源是不是就是提供输入端共模电平的电压源?

网友E(2024-04-01):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differential-op-amp
这个贴说得很详细,之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2024-06-18):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里的仿真结构。Noise仿真选择port。

你好!这个截图是哪本书籍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differential-op-amp
这个贴说得很详细,之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可 ...

你好,这个帖子点不开链接了,方便再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这个截图是哪本书籍里啊?

应该是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