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断言可以写在verilog的可综合代码中吗 ?

楼主(2019-05-17):
断言是否可以写在verilog的可综合代码中吗 ?网上找不到相关说明,
如果可以写在可综合代码中,综合工具是如何识别出 不可综合代码并忽略的 ?

网友A:
当然可以,两种方法:1. 把断言放在由宏保护的块中;2. 把断言放在//synopsys translate_off的特殊注释以后的代码行中,综合器遇到该注释就跳过直到遇到//synopsys translate_on特殊注释后继续读取rtl代码进行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两种方法:1. 把断言放在由宏保护的块中;2. 把断言放在//synopsys translate_off的特殊注释以后 ...

感谢,
我看到的都是一些FPGA项目代码,没看到代码里写断言,基本都是可综合语句,顶多加个延时#1 之类的,
请问 有没有相关的 好书或资料,网上这方面的资料 感觉很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看到的都是一些FPGA项目代码,没看到代码里写断言,基本都是可综合语句,顶多加个延时#1 之类的 ...

asic/soc的rtl设计中添加断言一般使用断言库,synopsys的vcs和cadence的ius都提供了这样的库,当然你也可以从Accellera免费下载到库源码,vcs,ius和Accellera的的断言库接口用法基本一致,极少差异。
断言库中的各种基本checker都很好理解,除了极个别checker极其奇葩用法,你需要亲自写一点代码运行看效果才能更好理解。其实常用的checher也就那么几个。

楼主:
感谢,另外问下:是不是verilog只有$monitor  $strobe之类的显示打印语句,而没有所谓的assert之类的断言语句,只有systemverilog才有assert ,assert ... with这样的断言语句?
你所说synopsys的vcs的断言库,是在systemverilog的assert ,assert ... with之外,支持其他类型的断言,还是说 synopsys的vcs的 支持了 systemverilog所提供的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另外问下:是不是verilog只有$monitor  $strobe之类的显示打印语句,而没有所谓的assert之类的断言语 ...

verilog提供的打印语句除了$monitor,$strobe,$display外,在verilog标准的另一部分pli中可以使用诸如vpi_printf等更多打印方式。(题外话,verilog标准还有一半是关于编程语言接口pli的,所以有人吹嘘精通verilog你完全可以问他懂不懂pli,不懂的话完全可以怼他,哈哈,开个玩笑)
assert本身不是verilog的关键字,其最初是来自于PSL语言,后来被加入SystemVerilog,当然你在.v文件中也是可以使用assert的,前提是你的编译选择要加上-sverilog或者-sv。
关于synopsys的断言库,分为两个版本:
1. .v版本,或者叫module版本;
2. .sv版本。
两根版本实现方式都是用最基本的sva语法,如sequence, property, match, ##, |->,甚至assume等基本语法元素实现了assert_next等诸多检查器。你可以理解为用sva写的断言aip,可以查看源码,但比较难以理解。
不知道我又没有解释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我看到的都是一些FPGA项目代码,没看到代码里写断言,基本都是可综合语句,顶多加个延时#1 之类的 ...

https://blog.csdn.net/zhajio/article/details/80005557
你可以看看这个博主断言相关的帖子,翻译的是那本经典的书《Systemverilog assertions and functional coverage》.

网友(2021-07-08):
可以使用define宏定义标识符,然后使用ifdef和endif对你加在rtl中的断言语句进行指定编译

网友(2022-01-11):
引用 网友A:
asic/soc的rtl设计中添加断言一般使用断言库,synopsys的vcs和cadence的ius都提供了这样的库,当然你也可 ...

老哥太牛了

网友(2023-10-08):
断言也是可综合的

网友(2024-03-25):
引用 网友A:
asic/soc的rtl设计中添加断言一般使用断言库,synopsys的vcs和cadence的ius都提供了这样的库,当然你也可 ...

大佬您好,您说的是可以下载到或者阅览到vcs之类的编写的断言库吗,比如我要校验两个信号在一个cycle里的变化,这样的需求直接调用库里的断言就行了,不要自己写吗,我最近在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