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TK模拟面试题

楼主(2019-05-17):
第二问应该怎样考虑呢

楼主:
小弟自己算了下第一问,求斧正

网友A:
分别求a和b的噪声,输入范围,和offset。
电流相同,ratio一样,那么gm相同,从而二者的区别一目了然了。

网友:
输入动态范围,B比A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求a和b的噪声,输入范围,和offset。
电流相同,ratio一样,那么gm相同,从而二者的区别一目了然了。
...

请问怎么算OFFSET?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算OFFSET?

失调电压主要原因还是失配引起的,你可以先假设一个失配比例,譬如加相同Vgs时,差分对管的电流会相差10%。
然后求输出的差动电压。
不过这个例子在razavi就有讲过呀,双电流源结构的失调要大,因为电流源之间存在失配。

网友(2020-07-27):
双电流源结构的失调要大,因为电流源之间存在失配。

网友(2021-07-13):
图b的差模增益和共模增益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