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驱动级的ESD问题

楼主(2019-05-17):
请问输出对地打ESD正脉冲,脉冲会通过寄生电容CGD耦合,使得前一级的管子坏掉么?求大神解答下谢谢啦!!!

网友:
要坏的话,不应该也是后一级先坏吗?难道两级用的管子特征尺寸不一样?

网友:
如何证明是前一级的管子坏掉了,输出级的管子也可能坏掉啊(排除输出级用的ESD结构的情况)。按理说ESD事件是不会因为所谓的寄生而对内部电路造成损坏的吧,要不然ESD保护的意义何在。个人猜测:是你的输出管的gate在ESD事件发生时是floating状态(ESD事件时电路没有上电),而Cgd会耦合导致输出管被开启传导电流,如果管子本身不是ESD结构的话,就会被烧毁。

网友(2021-09-16):
就这点寄生电容,耦合不出多大的电压,就算电压超过了驱动管DRAIN-BODY的击穿,也会是外面ESD器件先开启(有栅端耦合电压,其触发电压会降低),把电压钳位住,除非ESD器件坏掉,不然大电压没理由去到里面输出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