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保护芯片首次上电问题

楼主(2019-05-17):
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
很多锂电保护芯片规格书都有这么一句:
When the battery is connec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ischarging circuit might not be enabled. In this case, short the V– pin to the VSS pin.Alternatively, connect the charger between the Pack+ and Pack– terminals in the system.

就是锂电保护芯片首次接电池,放电电路不工作,只能通过短接或接充电器来解,这是什么原理呢?
有相关的大侠能解答下不
谢谢!

网友A:
帮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忙顶一下

网友:
锂电保护芯片,在第一次接电池的时候,V-(pack-)会被内部拉至电池电压(上电过程就是电压从低到高,触发过放保护),阻止电池包对外,此时外接充电器或V-对地短接(激活),经过这个过程,电池包可以正常放电。
现在含休眠功能的锂电保护芯片第一次上电都是需要激活的,另外一部分含过放自恢复的功能的锂电保护芯片不需要这个过程,但始终保留着这句话。(还不理解的话,看下休眠功能和过放自恢复功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