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跑 dynamic vcd-based 关于仿真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redhawk 跑动态 vcd-based 的仿真,在 GSR file 中,关于仿真时间有多个关键字,
1.  DYNAMIC_SIMULATION_TIME
2.  VCD_FILE 这个关键字中,有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这两个 option 也可以设置
看 user guide 上的解释说,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是工具计算功耗时候的起始和截止时间,但是对 DYNAMIC_SIMULATION_TIME 这个不理解,这个变量指定的是 dynamic simulation 的起始和截止时间,这里的 dynamic simulation 指的工具在做什么操作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等大神解答

楼主:
再定一下

网友A:
当定义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之后,优先级高于DYNAMIC_SIMULATION_TIME,会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定义 START_TIME 和 END_TIME 之后,优先级高于DYNAMIC_SIMULATION_TIME,会覆盖。

你的意思是这两变量其实定义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优先级的问题,是这样吗?

网友(2019-09-11):
请问这个问题知道答案了吗?求答案 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 .current 和.cdev 文件是怎么得到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current 和.cdev 文件是怎么得到的, 谢谢

可以查看 redhawk ug,apldi 对 standcell library 进行 characterization 就可以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查看 redhawk ug,apldi 对 standcell library 进行 characterization 就可以得到;
...

得到文件是每一个std cell都有各自的.current文件, 不是合成一个总的文件,这个是参数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用哪条command来合成一个文件?

网友(2020-12-04):
引用 网友B:
得到文件是每一个std cell都有各自的.current文件, 不是合成一个总的文件,这个是参数问题还是需要进一 ...

apl merge命令

网友:
SELECT_RANGE是说redhawk会分析你vcd file中select range时间范围内的功耗,但是分析的时候会把这个时间段分解成n个part,每个part的step是dynamic_simulation_time,来分析这n个part的功耗,从而选择其中功耗最差的一个part来进行后续irdrop分析

网友C(2022-07-26):
求问
FRONT_PATH和SUBSTITUE_PATH怎么配置,试了很多组合都是有warn
WARNING(PWR-360): No net in RTL VCD/FSDB .apache/smic18_6lm.0.fsdb is mapped to DEF net. Please check VCD_FILE FRONT_PATH and SUBSTITUE_PATH!

网友:
DYNAMIC_SIMULATION_TIME 就是 (END_TIME  -  START_TIME)的值

网友:
DYNAMIC_SIMULATION_TIME 是redhawk工具仿真的时长
START_TIME和END_TIME是波形中选取区间的起点和终点,与SELECT_RANGE等效
同时要求,DYNAMIC_SIMULATION_TIME = END_TIME - END_TI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
FRONT_PATH和SUBSTITUE_PATH怎么配置,试了很多组合都是有warn
WARNING(PWR-360): No net in RTL VCD/ ...

SUBSTITUE_PATH 可以不设FRONT_PATH 是block或者TOP在VCD波形中的层次名,可以找出波形的前端问,或者自用verdi打开看

网友D(2022-11-17):
这涉及到一个Cycle Select in VCD 概念。用户是在设置VCD_FILE的时候如果有带SELECT_RANGE的话,那表示使能RedHawk 做Cycle Select,即选择一个average power最大的窗口来做time based power分析,因为time based power分析是 transient simulation,很费时间的,如果VCD中仿真时间太长的话,是不可能做time based power分析的。“SELECT_RANGE -1 -1”表示在整个VCD范围内做select。而这个select的窗口大小就是由DYNAMIC_SIMULATION_TIME来决定的。

网友:
仿真的步长

网友E(2023-11-30):
引用 网友D:
这涉及到一个Cycle Select in VCD 概念。用户是在设置VCD_FILE的时候如果有带SELECT_RANGE的话,那表示使能 ...

你好,请问一下,DYNAMIC_SIMULATION_TIME这个值需要怎么修改和设定?因为这个窗口宽度影响着功耗大小,1ps、1ns、1us内的平均功耗肯定相差很大,窗口越小,IR drop结果就越差,官方说默认是1/T,这个合理吗?会不会太乐观了?

这个设定就感觉很迷惑,相当于我自己是自己的裁判员,我设1ns结果太差,我就设成5ns,压降和功耗就降下来了,但其实芯片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一下,DYNAMIC_SIMULATION_TIME这个值需要怎么修改和设定?因为这个窗口宽度影响着功耗大小,1 ...

DYNAMIC_SIMULATION_TIME通常是100~1000个时钟周期。选择功耗比较的时间段来跑就可以

网友(2024-10-04):
redhawk在吃fsdb时start time和end time配制不对,但是gsr中的该参数配制是对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