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老是报错,版本ic616,请教大佬们如何解决啊?万分感谢,下面是报错info和...

楼主(2019-05-17):
(图片)

楼主:
希望大佬指教!

网友A:
1) “//”   在spectre的语句是里面是注释的意思,后面的内容可以忽略的。
2)如果仿真的时候报错这一行的话,应该是前面的模型文件有没有关闭上的括号或者引号之类的,是配对的问题。
3)你可以试着删掉这一行,看看能不能跑下去,或者有新的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   在spectre的语句是里面是注释的意思,后面的内容可以忽略的。
2)如果仿真的时候报错这一行的 ...

您好!那个//是我自己加的 删掉这一行过后出现新的报错,请问这个是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什么变量名称或者器件名称用到了不该用的关键字符?比如用了引号、运算符号之类的。现在的系统报错是说系统的函数没有被定义?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你前面未关掉的 name space引起的。所以我问你要查一下关键字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有什么变量名称或者器件名称用到了不该用的关键字符?比如用了引号、运算符号之类的。现在的系统报 ...

前辈,器件名称这些都没有修改的,现在只是重新定义了下MC模型里面的xsf__参数。简单的能跑,但是还是出现上面的报错。

网友A:
重新定义模型里面已有的参数,我记得是不是应该用 .alter 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定义模型里面已有的参数,我记得是不是应该用 .alter 语句?

谢谢前辈 问题上次已经解决了 忘了说了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什么问题?

少添了一个config.scs文件 section默认default。看到其他教程和foundry没有这一项 以为不用添。model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