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结果有问题(smic 55nm )

楼主(2019-05-17):
请教:
用的新工艺,layout devices 是我用layout-xl直接拽出来的,跑LVS的时候,layout中 pod33ll(pod33_mis_ckt)等33器件全部会认成p25ll器件,layout中器件名称(Q操作)本身跟电路symbol对的上,因为是pdk拽出来的,所以问题大概在于LVS command file 中器件层次的定义,但看了cmd file,层次啥的也都没问题,小弟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debug这个LVS问题

网友A:
是不是layout上面盖了25的识别层

网友:
打开lvs结果里面的DB文件,看看layer number有没有对应上

网友B:
lvs里define没有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里define没有设对

老哥能具体点吗?,我这边cmdfile看了好几遍了,而且就普通mos而已,后面还有rf器件,这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ayout上面盖了25的识别层

25没什么识别层,但33的确是比25的多2层,层次没问题,cmdfile我也看了就只有那些层次,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ayout上面盖了25的识别层

我用简单的mos管,1对1去跑,还没开始正式搞,因为新工艺,很多都要自己准备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没什么识别层,但33的确是比25的多2层,层次没问题,cmdfile我也看了就只有那些层次,太奇怪了

...

对于一些LVS特别奇怪的error,可以尝试先把drc的error清掉,有可能是drc error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简单的mos管,1对1去跑,还没开始正式搞,因为新工艺,很多都要自己准备起来
...

试试用layout-L调出管子run 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些LVS特别奇怪的error,可以尝试先把drc的error清掉,有可能是drc error影响的
...

我就1个单管验证,没啥DRC问题,验证前我也画了几个简单的逻辑触发器,应该跟DRC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layout-L调出管子run lvs

是用layout-xl调的

网友C:
看一下calibre.db抽出来的版图对应层次和techfiles对应测层次有啥不一样不,感觉可能是这个问题,你的cmd file 没有问题,只能是抽出来的没对应上    calibredrv calibre.d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calibre.db抽出来的版图对应层次和techfiles对应测层次有啥不一样不,感觉可能是这个问题,你的cmd f ...

嗯,我看了下,好像DRC根本就没抽那MOSCKT,OVERPL,这2层,意味着LVS里应该也没有那两层,所以认成是没有这2层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calibre.db抽出来的版图对应层次和techfiles对应测层次有啥不一样不,感觉可能是这个问题,你的cmd f ...

我看了log文件,layers是有的,但我故意按design_rule说的画错,发现drc根本就没报错,也就是说drc ignore了识别层的rule,但我cmdfile里根本就没看到有相关的内容,我也是醉了

网友:
LVS rule 文件里应该有器件选择的选项(在文件开头几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直接抽电路网表出来看看电路抽取的cdl 网表对应的管子的名字是否一样

网友:
一样名字的话,说明电路没问题,那你就去查版图问题

网友:
看一下lvs rule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开关,有可能是一些开关

网友(2020-03-26):
可以先确定xl调出来的mos是否跟电路一致,有事会因为virtuoso问题xl调出来的管子和实际电路不匹配的。这个需要人工检查,(PS:机器也会出错,有一步检查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