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pre shrink面积和post shrink面积是怎么得到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17):
面积评估时,pre shrink面积和post shrink面积是怎么得到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部分工艺是foundary进行shrink后得到的。
所以PR/layout完成时对应面积为pre shrink面积;在生产后的为post shrink面积
post shrink面积 = pre shrink面积 * (shrink系数)^2

网友:
postshrink就是在 wafer的面积, preshrink 就是 你工具里的面积。
关系就是楼上说的很好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解答

网友(2019-07-02):
为什么要进行shr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