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仿真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17):
请问在用ocean仿真中,有没有出现与ADE仿真结果不一致的情况(load 的ocean 文件直接从ADE中save的)

目前是认为在ADE中的MOS电容值比ocean中的MOS电容值小,原因不明

网友:
应该是观察有误吧。首先要查的是,ADE和OCEAN脚本是不是调用同一个netlist文件,同一个模型文件,同一个仿真条件,同一套设计参数,etc.

网友:
先检查所有的条件是否一样

网友:
确认ocean调用的netlist路径是否改对了,默认的是simulation下的netlist

楼主:
从ADE导出的ocean文件中少了“scale 0.9” 这句,51中出现的bug,手动加上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