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长dummy

楼主(2019-05-17):
求助大神们,华虹宏力的工艺怎么在版图上长dummy ,给了一个.tvf的脚本,不会运行。。。

网友A:
按照所使用的的工艺把脚本里面的某些开关打开,然后run DRC就可以了,DRC结果会生成dummy的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所使用的的工艺把脚本里面的某些开关打开,然后run DRC就可以了,DRC结果会生成dummy的gds ...

能麻烦解释一下是在terminal里面运行,还是在calibre里面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麻烦解释一下是在terminal里面运行,还是在calibre里面运行

calibre跑DRC,DRC rule选这个脚本

网友:
你用的工艺我没用过,但我用过tsmc40nm以下的工艺,calibre验证drc时,rule文件选择跑dummy的那个,然后load以下,然后run,run出的drc.results(或者叫drc.ot)所谓gds文件,stream in一个新库。里面的top 就是dummy bloc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