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里怎样进行功率合成?

楼主(2019-05-17):
我在cadence里面建立了一个PA,由于输出功率不够,现在想进行功率合成,但在cadence里面找不到多路合成变压器的模型,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如果只是模型,你用ind和mind自搭。 如果最终方案是片上耦合,你EM仿真完后用nport。
板级电路的话还可以用wilkins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模型,你用ind和mind自搭。 如果最终方案是片上耦合,你EM仿真完后用nport。
板级电路的话还可以用 ...

谢谢!   顺便请问一下mind应该怎样设置?
电路图如下,左边两路功率合成到右边输出,不是很清楚mind的设置,以前没接触过。 两路合成到一路是用1个mind还是2个mind?

两路功率合成

两路功率合成

网友A:
左面两个电感,右面也是两个电感,我这样说,你该知道怎么设置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面两个电感,右面也是两个电感,我这样说,你该知道怎么设置了不?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