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UFDS的输入数据为什么不能再驱动别的模块

楼主(2019-05-17):
求大神赐教
ADC出来的差分信号经过IBUFDS原语转换位单端,在对刚出的信号没使用ILA核时都能成功编译,在添加ILA核对差分信号进行抓取后综合时会报语法错误,为什么IBUFDS输入的差分信号不能再用ILA核添加,,,,,,,
求助大神赐教
感谢!!!!!!!!!!!!!!

网友:
IBUFDS是做在芯片IO PAD上的。这个地方估计没有其他线到fpga内部,所以不得行。

推荐个数字IC设计深度入门课:
http://bbs.eetop.cn/thread-8541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