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仿真中因不定态产生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5-17):
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在DDR3的仿真中当app_wdf_data是不确定态,未曾赋值的情况下,这个app_rd_data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值,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避免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对接的DDR3模型是什么?是不是模型里面本来就存有数据了?所以才会读出来数。另外wdata应该是你的激励给的,看看你的激励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