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自带的spectrum仿PSD怎么频率越高噪声越低了

楼主(2019-05-18):
在segma delta ADC里对量化器输出的一位高低电平(模拟的信号,高3V,低0V)进行了频谱分析,用了cadence里自带的spectrum进行仿真PSD,怎么频率越高噪声越低,感觉不对啊,output那一栏中显示的ENOB,SNR等等感觉都不对,不知道是不是参数设置有误了(使用的默认的改了个采样点数),还望请教下?还有对量化器输出的一位高低电平转化为数字的高低电平(1,0)后spectrum好像就不好用了,感觉只能对模拟信号进行频谱分析,是不是转化的数字信号数据提取出来用MATLAB分析,不能用cadence自动的工具?

楼主:
自顶,请教大神哪一步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2020-06-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感觉这个问题好大,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2021-12-14):
你的输出信号波形看看啥样的,先看看这个对不对呀,你这ENOB都是负的

网友:
是的,噪声整形应该越来越大才对。

网友(2023-04-07):
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