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timing_derate的设置

楼主(2019-05-18):
1、各位前辈好,我在做icc,smic18工艺,一共有4个库(slow、typical、fast、fasta)。

所以我设了4个scenario,那么在做OCV分析时,我对应的slow的scenario设置成: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0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00

而fast、fasta的scenario设置成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1.00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10

以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关于这个typical的库的ocv分析我不确定怎么设,我准备设成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5
set_timing_derate -late   1.05
,但是我不知道-early 和 -late能不能同时设,typical的条件下这样设是否合理?

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2、还有一个问题是,在on_chip_variation关于每个scenario的寄生参数文件设置:

set_tlu_plus_files -max_tluplus $CMAX_FILE
                         -min_tluplus $CMIN_FILE
                         -tech2itf $MAP_FILE
这样做对吗?还是说最好CMAX和CMIN的条件分别设成2个scenario?

谢谢大家!

网友A:
1. -early 和 -late能同时设,同时生效。各个工艺下ocv设置是否合理都需要和foundary确认,电压以及所用器件都有影响。如果你只是自己练习对于smic18,这样的ocv差不多了

2. 这样设也没问题,但是对于smic18我个人认为Cmin对应fast,Cmax对应slo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arly 和 -late能同时设,同时生效。各个工艺下ocv设置是否合理都需要和foundary确认,电压以及所用器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受用了哈,不错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A:
1. -early 和 -late能同时设,同时生效。各个工艺下ocv设置是否合理都需要和foundary确认,电压以及所用器 ...

你好,请问图片中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只有-late有效,-early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