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P封装与SOC封装差异?

楼主(2019-05-18):
SiP封装线材如何选取?比如有PA,传感器等,会用到多种线材吗?那岂不是需要换打线机台?
关于SiP的表面处理,和SOC封装有什么差异?
基板的叠层选择上有什么差异呢?
这个SiP中,既包含了WB,又包含了FC的芯片封装。

网友(2020-01-29):
你说的是Hybrid封装类型,线材类型和线径不推荐采用多种,频繁更换机台会极大降低封装效率,具体采用哪种需结合功率需求、打线长度和弧度、BPP和BPO等,需要让封装厂确认;基板表面处理一般就镀金和OSP工艺吧;叠层选择主要看走线难度、成本考虑以及功率需求等,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哈

网友(2020-07-22):
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