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dc综合没有inverter问题

楼主(2019-05-18):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OPT-101)

各位大神,今天用dc综合时遇到以上error,不知如何解决。工艺是smic55

没有将INV禁用,没有设置min_library。

求救!!感恩!!

网友(2019-09-23):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A:
是不是你target library设置了几个corner的d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target library设置了几个corner的db?

没有,我只选了一个basic.db,还有符号库.sdb,但是一直提示no inverter,还请指教一下~~

楼主:
我是Db库选错啦 你仔细看看你的库选对没有~

网友(2025-04-03):
引用 网友B:
没有,我只选了一个basic.db,还有符号库.sdb,但是一直提示no inverter,还请指教一下~~
...

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呀?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换用db文件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