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a阻抗结果求解

楼主(2019-05-18):
利用via wizard工具进行HFSS阻抗TDR仿真,出来的差分过孔这里的Zdiff1和Zdiff2有啥区别,怎么两者的结果不一样,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無損(材料DF=0 / Copper = PEC)仿真,結果應該會很相近

以rise time的角度來看
當輸入訊號為10ps在接收端所看到的rise time會不一樣,是因為損耗(與長度正相關)
而外層與內層的損耗則不相同
EX:
Case 1. 1" 有損trace + 1 via model
Case 2. 10" 有損trace + 1 via model
你看到的阻抗也會不同

以multi-reflection的角度來看
訊號走到阻抗不連續的地方,一定會有穿透與反射的訊號
除非你外層與內層設計的阻抗一模一樣
不然port 1 與port 2 所看到的multi-reflection也會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無損(材料DF=0 / Copper = PEC)仿真,結果應該會很相近

以rise time的角度來看

网友:
这做RF IC 设计吗?  须要分析IC 内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