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之后再进行ac仿真应该如何操作?--SC-CMFB

楼主(2019-05-19):
现在要用spectre仿真SC-CMFB的交流特性,想要交流仿真以瞬态仿真建立的工作点为基础进行,应该怎么操作呢? 是用AC prevoopint 吗?只勾选这个选项就可以吗?其他的设置呢?有没有做过的大神能详细指点一下,或者给个参考文档啊?不胜感激啊~

网友A:
tran仿真,仿真到需要的工作点停止,option里存一下spectre.fc.
跑ac的时候,option里readforce把前面的文件load进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n仿真,仿真到需要的工作点停止,option里存一下spectre.fc.
跑ac的时候,option里readforce把前面的文 ...

感谢答复,在ac设置里把瞬态的文件load进去就可以,其他都不需要设置吗?我现在仿出来结果很奇怪,明显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答复,在ac设置里把瞬态的文件load进去就可以,其他都不需要设置吗?我现在仿出来结果很奇怪,明显不 ...

也可以设置瞬态到那边停止然后进行AC仿真。你用第一种办法load文件的时候,你需要保证电路的所有器件编号都一模一样。不能一个是M123,另一个就是M132这样。用的理想源的编号也要一模一样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设置瞬态到那边停止然后进行AC仿真。你用第一种办法load文件的时候,你需要保证电路的所有器件编号 ...

电路里面器件的个数也需要是完全一样的?我是瞬态跑完保存文件后,再添加大电感和大电容进行交流仿真,这样会有问题是吧?那我在试一下,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里面器件的个数也需要是完全一样的?我是瞬态跑完保存文件后,再添加大电感和大电容进行交流仿真,这 ...

可以了,万分感谢了,谢谢!
还请问一下,怎么设置瞬态仿真到某个时间点停止然后进行交流仿真?

网友B:
这个只是听说cadence的员工说可以。目前也只会让一个瞬态跑两个精度这样。你要的这种我也是通过保存工作点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听说cadence的员工说可以。目前也只会让一个瞬态跑两个精度这样。你要的这种我也是通过保存工作点 ...

了解,万分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听说cadence的员工说可以。目前也只会让一个瞬态跑两个精度这样。你要的这种我也是通过保存工作点 ...

不好意思还要再问一下,我一直进行的是stb仿真,按照你说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刚我试了一下ac仿真 结果是不对的,它在进行ac之前还是先进行DC仿真啊,
我把设置的图贴在了下面,还请帮忙看一下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要再问一下,我一直进行的是stb仿真,按照你说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刚我试了一下ac仿真  ...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ed-circuit/running-the-stbac-simulation-at-a-specific-time-point/
你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要再问一下,我一直进行的是stb仿真,按照你说的操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刚我试了一下ac仿真  ...

还有啊。要跳过DC要勾选skipD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啊。要跳过DC要勾选skipDC啊

选了skipdc 也是不行

网友C: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请教一下楼主,(1)为什么不用pss+pstb?
(2)不用一般的CMFB而用SC_CMFB的原因?

网友:
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请教一下楼主,(1)为什么不用pss+pstb?
(2)不用一般的CMFB而用SC_CMFB的原因 ...

用pss一直没有收敛

楼主:
没有,把skipdc选上 force里面选上all 也还是不行

网友(2020-12-01):
引用 网友B:
http://rt2innocence.net/integrated-circuit/running-the-stbac-simulation-at-a-specific-time-point/
...

IC617里面好像找不到analysis order了,请问去哪找呢?

网友(2022-11-18):
mark一下,蹲后续

网友(2023-03-24):
把仿真Analysis中的DC取消;在ac option中设置 INITIALCONDITION RARAME TERS一栏:
①force:勾选 all
②skipdc 勾选yes
③readforce中导入 tran仿真时的.fc文件

网友(2023-05-17):
我就分享一下吧~~ 在virtuoso618 後 . 可在tran 內的 actime , acname 設定..例如 actime=2u,4u  acname=stb, ac  ,則跑tran 時.. 到2us 時 spectre 會執行stb sim,到4us 時 spectre 會執行 ac sim

http://mahacashiaba.blogspot.com/p/blog-page_6.html?m=1
蔡肇祺老師的分享

网友D:
tran 內的 actime , acname 可設定..EX: actime=2u,4u  acname=stb,ac  則 跑tran 時到 2u 會執行stb,到 4u 會執行ac sim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D:
tran 內的 actime , acname 可設定..EX: actime=2u,4u  acname=stb,ac  則 跑tran 時到 2u 會執行stb,到 4u ...

您好,这个仿真方式我之前用IC617仿出来了,但现在换IC616仿真没有ac结果,两个设置都是一样的,难道IC616不支持吗?

网友(2025-03-26):
请问跑了以后ac没结果怎么办,我仿的是全差分放大器开环增益和相位显示之前的公式错误,用result里的ac db20也显示不出来结果

网友:
我也是不出ac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