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楼主(2019-05-19):
请问下图中的反馈回路上的增益系数在开关电容积分器的实际电路中怎样实现?是根据反馈电压的大小还是采样电容与积分电容的比值?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A:
原来做过那种级间负反馈的,跟这个差不多,也是采样电容与积分电容的比值,不过这个系数的实现需要多加一个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做过那种级间负反馈的,跟这个差不多,也是采样电容与积分电容的比值,不过这个系数的实现需要多加一个 ...

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