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IM仿真过程中信号出现不定态(变红线)

楼主(2019-05-19):
如下图:我是在仿真流程中出现的不定态
不是没有复位!!!
请问有哪些原因会导致中间出现不定态

网友:
时序仿真吗?如果是的话,不满足时序就会出现这样的不定态。

网友(2019-07-09):
你这个不定态维持了几个clk,应该非常方便查找。
在代码里面找到对应的位置,修改一下逻辑试一试。
比如把这个信号复位之后一直拉低,看看还有没有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