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数分频锁相环中由于变化的分频比导致VCO控制电压产生的纹波是否能消除?

楼主(2019-05-19):
目前在做一个小数分频的锁相环,自己写了一个三阶三位的数字调制器用来产生小数部分,然后与整数部分相加得到最终的分频比。由于采用了N/N+1分频,在仿真的时候,我发现即使环路已经锁定,由于变化的分频比仍会使输入参考信号与反馈信号产生相位差,从而导致VCO控制电压产生变化,但是在一定时间内仍会恢复到稳定状态。从而使控制电压产生纹波,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只要采用小数分频,就会有这个现象,而采用调制器的作用只不过是将输出的分频比随机化。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附件的图片是我的锁相环在锁定的时候(或者不算锁定)VCO控制电压的变化与分频比的关系

VCO控制电压与分频比的关系

VCO控制电压与分频比的关系

楼主: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还有这种能算锁上了吗?希望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本质上和整数差不多,都有纹波,不可避免可以优化。
小数分频时瞬态相位差变化比较大,纹波会大一点,但只要变化的够随机对PLL输出影响小一点就是了,纹波整体上看还是参考频率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本质上和整数差不多,都有纹波,不可避免可以优化。
小数分频时瞬态相位差变化比较大,纹波会 ...

嗯嗯多谢!

网友B:
你plot一段时间 输出的平均频率是不是想要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plot一段时间 输出的平均频率是不是想要的值。

嗯嗯,跟参考频率相差很少

网友:
量化噪声消除技术。pll的一个大方向

网友:
確定電路沒問題嗎?
這ripple有點大啊...

网友C(2019-07-09):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本质上和整数差不多,都有纹波,不可避免可以优化。
小数分频时瞬态相位差变化比较大,纹波会 ...

请问:纹波幅度的大小对锁相环的相噪和杂散影响大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纹波幅度的大小对锁相环的相噪和杂散影响大吗?

主要对杂散的影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对杂散的影响大

我做了一个2.4G的小数分频锁相环,VCO控制电压的纹波在10mV左右,这属于正常吗还是纹波的幅度比较大了?有什么优化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2.4G的小数分频锁相环,VCO控制电压的纹波在10mV左右,这属于正常吗还是纹波的幅度比较大了? ...

你可以先把DSM关闭,当成整数PLL,看看纹波大不大,对比一下。纹波大小看很多文章大都说与电荷泵电流匹配有关,当然设计的时候你也只能通过电流匹配减小。但实际上往往是芯片内部的串扰,电源的扰动等影响更大一些。

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把DSM关闭,当成整数PLL,看看纹波大不大,对比一下。纹波大小看很多文章大都说与电荷泵电流匹配 ...

感谢您的回复!只跑整数的时候纹波在1mV,频率为两倍振荡频率;加上小数之后会有一个10mV纹波,频率在1/3参考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的回复!只跑整数的时候纹波在1mV,频率为两倍振荡频率;加上小数之后会有一个10mV纹波,频率在1/3 ...

嗯 我感觉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感觉是正常的

知道了,感谢!

网友:
客气了,一起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 我感觉是正常的

您好!我想再问一下,DSM造成的10mV的纹波对小数杂散的影响大吗?是不是只要这个纹波的频率足够随机就会减小对小数杂散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再问一下,DSM造成的10mV的纹波对小数杂散的影响大吗?是不是只要这个纹波的频率足够随机就会减 ...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具体量化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具体量化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经验

嗯嗯,谢谢!

网友C(2019-10-22):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具体量化这个东西,我还没有经验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有了锁相环瞬态的波形可以通过MATLAB计算出锁相环整体杂散的波形吗?类似测试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有了锁相环瞬态的波形可以通过MATLAB计算出锁相环整体杂散的波形吗?类似测试的那种 ...

没做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D:
Fractional PLL的控制电压是会波动的,如果没有Spur抑制,会呈现低频周期性,PLL锁定条件是频率相位相差小于一个δ,这个值是看Spec规定的大小。
SDM的输出(以MASH1-1-1)为例,输出是在(-3,4)之间变化的,所以分频比也是在不停变化的,分频比在变化必定导致控制电压变化,这样才能实现分数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ractional PLL的控制电压是会波动的,如果没有Spur抑制,会呈现低频周期性,PLL锁定条件是频率相位相差小 ...

那是否可以通过公式或者仿真得到一个量化的值呢、直观体现杂散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你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是否可以通过公式或者仿真得到一个量化的值呢、直观体现杂散的大小

可以对输出信号进行FFT处理,可以直观看到Spur分量(除开基频以外的次谐波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对输出信号进行FFT处理,可以直观看到Spur分量(除开基频以外的次谐波分量) ...

好的,谢谢

网友:
您好,我想问一下,对输出信号只进行简单的FFT处理,不用进行其他的换算吗,得到的频谱就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对输出信号进行FFT处理,可以直观看到Spur分量(除开基频以外的次谐波分量) ...

您好,我想问一下,对输出信号只进行简单的FFT处理,不用进行其他的换算吗,得到的频谱就行吗

网友:
需要使用DSM的余数前馈至CP进行电流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想问一下,对输出信号只进行简单的FFT处理,不用进行其他的换算吗,得到的频谱就行吗
...

我是直接在cadence里面做了dft之后取dB20就比较直观了

网友E(2020-11-20):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在cadence里面做了dft之后取dB20就比较直观了

您好,请教一下,具体如何在cadence里做DFT呢,用什么工具?我也想对小数PLL输出做一下频谱分析,但不知道cadence里具体怎么做,用matlab很麻烦

网友F:
三阶三位的数字调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教一下,具体如何在cadence里做DFT呢,用什么工具?我也想对小数PLL输出做一下频谱分析,但不知 ...

输出波形用计算器有dft函数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阶三位的数字调制器??

是的,常见的MASH1-1-1结构,仿真感觉PLL最终输出的信号抖动有点大,请问您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我参考频率2MHz,分频比为197.125,输出394.25MHz,频率抖动范围±0.56MHz左右;而我关掉SDM,设整数分频比为197,输出394MHz,频率抖动范围±0.27MHz,两者相差一倍多,而且与整数分频相比,小数分频的VCO控制电压波动很明显而且呈规律性,与整数分频的VC波动完全不一样,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我的SDM模块有问题呢?(我的小数分频PLL最终输出信号的频率平均值是正确的)

小数分频中SDM产生的量化噪声只能缓解优化、不能通过PLL的滤波器完全滤除吗?能否让小数分频PLL输出信号的抖动达到跟整数分频一样的水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波形用计算器有dft函数可以直接使用

已经找到,感谢!
在向您请教一下:
我参考频率2MHz,分频比为197.125,输出394.25MHz,频率抖动范围±0.56MHz左右;而我关掉SDM,设整数分频比为197,输出394MHz,频率抖动范围±0.27MHz,两者相差一倍多,而且与整数分频相比,小数分频的VCO控制电压波动很明显而且呈规律性,与整数分频的VC波动完全不一样,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我的SDM模块有问题呢?(我的小数分频PLL最终输出信号的频率平均值是正确的)

小数分频中SDM产生的量化噪声只能缓解优化、不能通过PLL的滤波器完全滤除吗?能否让小数分频PLL输出信号的抖动达到跟整数分频一样的水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找到,感谢!
在向您请教一下:
我参考频率2MHz,分频比为197.125,输出394.25MHz,频率抖动范围±0. ...

我一开始的仿真结果也是这样,因为分数分频小数部分存在低频周期性,所以Vctrl电压也会存在低频周期成分,我的做法是引入Dither,扰乱这种低频周期性,实际上是抑制频谱上的Spur。
至于小数分频的时候的频率增量Delta是整数分频的时候2倍多,个人认为正常,实现不同的小数比例,需要不同频率变化幅度,你可以除了试试1/2、1/4、1/8之类的具有二进制特性的分频比之外,还可以试试非常规的比例,例如1/3、1/7等,再看看频率增量幅度,对比一下。

网友(2023-03-16):
问题很好,答的也很好,mark一下

网友:
最近测试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整数可以锁定,但是小数只能在一个很小的频率范围内锁定,KVCO设置的很大,5GHz/V,环路带宽设置的只有100KHz,选用60MHz的参考时钟,但是小数仍然锁不住,改变参考时钟的话PLL输出频率也可以跟随。

网友(2023-10-16):
借个楼,请问我在matlab搭了一个行为级小数合成器的模型,输出的方波信号我该怎么处理才能得到一个其准确的频率均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