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综合时UCF文件报错

楼主(2019-05-19):
如图所示,implement时出现很多这种报错,但变量名并没有错误也是在module中确实存在的,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求指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求助啊,有没有人知道这类错误怎么解决啊,我使用了keep true似乎也没有用

网友A:
module定义这些管脚的地方能否截图发来看看?如果有很多的话,看看没有错的和有错的管脚在名字、位宽、属性等地方有没有共性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定义这些管脚的地方能否截图发来看看?如果有很多的话,看看没有错的和有错的管脚在名字、位宽、属性 ...

看了很久看了,没发现什么问题,编译也没有报错,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按照提示信息,可能是拼写错误或者信号名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提示信息,可能是拼写错误或者信号名不对应

不是这个原因,我已经检查很多次,信号名称没有错误

楼主:
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啊,信号明明没有错误,但综合就是报错,在线等,急

网友:
大概率拼写错误,或者标点符号错误,再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定义这些管脚的地方能否截图发来看看?如果有很多的话,看看没有错的和有错的管脚在名字、位宽、属性 ...

这就是所有定义的地方,另外我在警告中发现,他说这些变量没有驱动实例,把他们给删除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变量我都是有用到的。

楼主:
我已经自己解决,右键synthesis,在综合选项里将keep  hierarchy选择YES ,或者选择soft(在综合时保持层次,在实现时有利用ISE软件自动进行优化),这样有利于你从模块中找到你想抓取的信号和信号名不被更改。综合通过,希望对遇到这种错误的人有帮助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后来把.UCF里对应这个ERROR的约束给删了就没问题了,之前检查rtl是否确实没有这个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后来把.UCF里对应这个ERROR的约束给删了就没问题了,之前检查rtl是否确实没有这个 ...

但是删了这个信号就不能绑定到管脚了,这个信号是要用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没有打开keep hierarchy 之前项目时间紧,无奈之下只能把这些不是特别重要的约束给去掉了

网友(2019-07-02):
在需要用到的信号后加/*keep synthesis*/;也可以

网友:
一般用ise都打开keep  hierarchy,不然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