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毫米波或者射频IC的版图方面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吗?

楼主(2019-05-20):
之前都是做比较低频的,基本上注意下对称、阻抗、寄生电容、IRdrop之类的就行。金属密度过不了工厂的要求自己手动填都可以。
现在做毫米波,版图也自己画,一头雾水。
想了解一下,毫米波IC的版图到底什么样的流程来做。
比如无源器件的EM、怎么与有源器件连接,怎么接输入输出PAD,怎么接电源和地,怎么填金属,PAD Ring怎么做之类的。

如果没有毫米波的资料,针对射频版图的资料也行,多谢!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92917-1-1.html?_dsign=5f6a4d30
这本Niknejad的比较系统。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_dsign=fa7c8c20
这本PLL的有讲一些layout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eetop.cn/thread-92917-1-1.html?_dsign=5f6a4d30
这本Niknejad的比较系统。
http://bbs.eetop. ...

多谢!

第一本我还真下载过……都打印出来参考吧。

网友(2022-05-17):
正需要,十分感谢

网友(2024-04-26):
感谢2楼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