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数字电路频谱的基本问题,2pi以上的频谱是否也要考虑

楼主(2019-05-20):
各位前辈,我最近在看数字滤波器,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ad我看网上的材料说,adc采样时,采样频率fs要大于信号的最高频率的2倍,这样转换成数字信号之后,数字信号内的信号的最高频率也低于fs/2。而理论上adc的采样转换后的频谱是以fs为间隔的旁边按照被采样信号频谱带宽分布的频谱,就是说,在0,fs,2fs,3fs,4fs......n*fs旁边都有信号频谱的分布,n最大等于无穷大,因为模拟信号最高频率小于fs/2,所以只考虑ad转换后分布于0频率旁边的那个信号频谱,而fs 2fs 3fs。。。nfs旁边分布的信号频谱都不考虑,否则的话信号的功率在n无穷大积分应该是无穷大,这样就不合理了。但是如果不考虑fs旁边的信号分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adc信号混叠的问题了.感觉这里我又不理解了。请大神给解释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
各位前辈,我最近在看数字滤波器,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ad我看网上的材料说,adc采样时,采样频率fs要大于信号的最高频率的2倍,这样转换成数字信号之后,数字信号内的信号的最高频率也低于fs/2。而理论上adc的采样转换后的频谱是以fs为间隔的旁边按照被采样信号频谱带宽分布的频谱,就是说,在0,fs,2fs,3fs,4fs......n*fs旁边都有信号频谱的分布,n最大等于无穷大,因为模拟信号最高频率小于fs/2,所以只考虑ad转换后分布于0频率旁边的那个信号频谱,而fs 2fs 3fs。。。nfs旁边分布的信号频谱都不考虑,否则的话信号的功率在n无穷大积分应该是无穷大,这样就不合理了。但是如果不考虑fs旁边的信号分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adc信号混叠的问题了.感觉这里我又不理解了。请大神给解释一下吧。多谢了:)

我试着解释一下。
这段话有误区,
(1)”如果不考虑fs旁边的信号分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adc信号混叠的问题了“这句话有错,即使不考虑第一奈奎斯特区以外的的信号,adc也会有信号混叠的问题。信号混叠是指,当输入信号频率fin大于fs/2时,信号被混叠到第一奈奎斯特区了。如fs=40MHz,fin=30MHz,fin会被叠到|30-40|=10MHz上了,和fin=10MHz的信号无法区分。
(2)fs 2fs 3fs。。。nfs旁边分布的信号频谱都不考虑,否则的话信号的功率在n无穷大积分应该是无穷大,这样就不合理了这句话理解有误。不考虑其它奈奎斯特区的情况,是因为其它奈奎斯特区的信息和第一奈奎斯特区的信号一模一样,频谱呈周期分布!再就是数字信号只有01,哪里来的功率积分。而对于模拟信号,只要时间足够长,信号功率积分就是无穷的。考虑功率应该考虑功率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