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软件收集的VCD数据 是如何进一步处理的 ?

楼主(2019-05-20):
仿真软件收集的VCD数据 是如何进一步处理的 ? 应该不是只是调出了看看曲线吧,更先进的分析VCD数据的手段是什么 ?

网友:
仿真软件记录的vcd数据属于ieee-1364规定的标准格式,芯片设计和测试相关的所有软件都能读取识别使用该文件,例如:可以将vcd转换为fsdb/shm/wlf等波形格式文件,转换为saif文件等。后端工具可以使用vcd文件进行toggle翻转率统计,评估功耗,更先进的工具可以使用vcd评估出翻转率后反过来指导修正设计以降低功耗。此外,量产时需要使用vcd来生成用于ATE自动化测试的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