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差分运放的线性问题

楼主(2019-05-20):
记得在哪里看过,上面说对于一个差分输入运放,输入对管足够大(即对于MOS管来说,对管工作在亚阈值区),当输入之间的差模电压大于一定值时(应该是小于100mV),尾电流将全部从一侧流过。

对于三极管好像是3*VT,但是记不得在哪看的了,有大神帮忙指点一下不,想找一下出处。

楼主:
上面的疑问已找到出处:

网友A:
输入之间差值有100mV,你是开环使用运放吧?这个时候还考虑线性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之间差值有100mV,你是开环使用运放吧?这个时候还考虑线性问题吗

不管开环还是闭环,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当差模电压超过书上说的值以后,尾电流差不多将完全从一端流走,另外一路的电流将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