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KC705E 增强版 基于FMC接口的 Kintex-7 XC7K325T PCIeX8 接口卡解决方案136

楼主(2019-05-20):
技术指标
 •  支持1路PCIe X8 支持PCI Express V1.1 V2.0标准;
 •  支持64bitDDR3, 容量2GByte;
 •  支持1个FMC HPC中LA,HA,HB全部接口和DP0~DP7 8路高速接口,兼容ML605等开发板,前面板输出;
 •  支持4个LED指示灯;
 •  支持2个 按钮;
 •  所有器件支持商业级,工业级。

网友(2023-05-18):
你有没有KC705班子的引脚对应关系资料不,有偿

网友:
①选择各量程测量时,严禁输入的电参数值超过量程的极限值。②36V以下的电压为安全电压,在测高于36V的直流电压或高于25V的交流电压时,要检查表笔是否可靠接触、是否正确连接、是否绝↑③转换功能和量程时,表笔应离开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