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频率时钟鉴相

楼主(2019-05-20):
  现在有两个时钟  一个是另一个的10倍频,需要对高频时钟上升沿和低频时钟上升沿鉴相,然后判断两个时钟离的最近的边沿是否相隔40ps以上,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想了个思路,没验证。你可以参考一下。
1,假设两个时钟频率10倍关系但相位位置:clk_x1和clk_x10,例如分别为10MHz(100ns)和100MHz(10ns)
2,整数倍频率频率鉴相,普通的PFD肯定不行了,得改造一下reset信号,仅在clk_x1上升沿前后1ns鉴相。
3,clk_x1通过两个1ns的delay单元,得到clk_x1_td1ns,clk_x1_td2ns。同样的,得到clk_x10_td1ns,clk_x10_td2ns
4, clk_x1 和clk_x1_td2ns做逻辑得到宽度为2ns的pulse,这个pulse拿来使能PFD
5,带pulse使能的PFD对clk_x1_td1ns和clk_x10_td1ns进行鉴相,转换成up/dn信号。进一步通过Charge pump转换成电压信号,与参考电压比较。
6,参考电压对应40ps,怎么做是否校准等,自由发挥。上面只是怎么取出10倍频信号离得最近的相位差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了个思路,没验证。你可以参考一下。
1,假设两个时钟频率10倍关系但相位位置:clk_x1和clk_x10,例如分 ...

有那么点意思,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