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_delat adc前端的buffer模块带宽如何定?

楼主(2019-05-20):
用于sigma_delat adc前端的buffer模块输入信号为50Hz,采样率是1M,那么buffer的带宽应该怎么确定?与采样率有关系吗?请大神指点一下,或者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没人回答啊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buffer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设计buffer要知道,buffer用于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时
输入阻抗要求是多少,输出负载是什么,对建立时间和建立精度的要求是什么,你这里什么信息都没有,所谓的带宽没有意义,特别是“带宽”和负载严重相关,脱离实际应用“带宽”再高也没有用。

buffer也分为开环和闭环,高速多用开环,高精度多用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