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altera cyclone iv的远程更新方案

楼主(2019-05-21):
Google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一年前开始项目的时候,就准备搜索这方面的资料了,现在项目其他功能基本都完成了,这个远程更新还是一头雾水。
请问:
1. 到底什么格式的文件烧录进epcq(从什么地址开始写入)才可以?
现在既有sof,也有elf,如何合并到一起?

2. 使用什么方式(IP)烧录进去?

我目前尝试了将纯逻辑的sof文件转换成flash文件(sof2flash),然后通过epcs ip将数据从ecpq 0地址直接写入,结果毫无反应

网友A:
以前有试过,将flash划分两块,一块存储引导程序,一块存储应用程序,同时cpu可控制cpld对fpga的程序加载,上电默认加载应用程序,更新程序时,控制cpld加载引导程序,然后通过ppc->rapidio将更新程序写入flash应用程序段,重新加载即可。希望能提供一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试过,将flash划分两块,一块存储引导程序,一块存储应用程序,同时cpu可控制cpld对fpga的程序加载, ...

没太明白,对我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2021-05-31):
用rbf文件

网友:
我们常用的方式:1.fpga常用的烧写文件rbf(altera的fpga);2.设备有简单的ftp服务支持,升级时,通过网络将新的rbf上传到ftp里面,然后重启设备,这样设备就会读取新的的fpga配置文件。希望对你的思路有帮助。

网友:
我不明白,你的设计里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么?设计时不是应该首先去参考官方的文档和参考设计么?
关于remote update,Altera提供了现成的IP和参考设计,比如说UG31005,和Arria10,CYCLONE10的远程更新的参考设计。我想你可以参考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