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RC时遇到了编译失败的问题

楼主(2019-05-21):
undefined or empty environment variable: TECHDIR.
有人知道怎么解决么

网友A:
去查看你的drc文件的1047行是什么?

楼主:
之前的解决了,后边又提示未定义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看你的drc文件的1047行是什么?

之前的解决了   又提示未定义变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解决了   又提示未定义变量

你贴部分规则出来看看,光这个错误提示也没办法定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部分规则出来看看,光这个错误提示也没办法定位问题

这是文件里面出现那个变量的位置,按顺序来的。红色圈的是提示错误的行。
不懂他为什么会提示未定义这个变量啊。。
然后昨天 想传图来着,他一直提示我失败。
今天才可以。。很抱歉
不知道大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文件里面出现那个变量的位置,按顺序来的。红色圈的是提示错误的行。
不懂他为什么会提示未定义这 ...

1、你查看一下你的规则文件是不是缺少有关PAD_OPENING的文件,和drc规则文件同步使用的
2、检查你的drc规则文件的option setting是否都是设置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查看一下你的规则文件是不是缺少有关PAD_OPENING的文件,和drc规则文件同步使用的
2、检查你的drc规 ...

导入其他的DRC文件都是可以跑的,就这个会报错。
提示说 变量未定义,能不能在代码里面定义一下啊

网友B:
一条一条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一条解吧

卡在那个变量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导入其他的DRC文件都是可以跑的,就这个会报错。
提示说 变量未定义,能不能在代码里面定义一下啊
...

你可以试试,但是一般是不能这么修改的,你用的是哪家的工艺?我看看我这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但是一般是不能这么修改的,你用的是哪家的工艺?我看看我这有没有
...

用的是GF0.18umBCD.我又看了一下他们给的手册,好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应该是环境变量没有设置。

我现在在尝试设置一下。
图片又传不上去了。。就不传了。
然后我刚接触版图没多久,不知道可不可以加一下你的qq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但是一般是不能这么修改的,你用的是哪家的工艺?我看看我这有没有
...

GF0.18umBCD,看了下他们给的文档,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我改一下试试。
图片好像又穿不了了。

刚开始画版图,不知道能不能和你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但是一般是不能这么修改的,你用的是哪家的工艺?我看看我这有没有
...

LAYOUT PATH "GDSIN/$primeDieGdsName"            //INPUT GDSII FILE
$primeDieGdsName         This setting specifies the input gds name

所以这个要设置什么名字 不太懂。

我看别的工艺库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LAYOUT PATH "GDSIN/$primeDieGdsName"            //INPUT GDSII FILE
$primeDieGdsName         This  ...

你用的calibre gui跑的drc,与这些没有关系,要是用脚本跑的话,这里就需要设置gds数据的path以及TOP cell na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GF0.18umBCD,看了下他们给的文档,应该是环境变量的问题。
我改一下试试。
图片好像又穿不了了。

GF的工艺我到是没有用过,你问问你们公司的相关人员,看看他们知道怎么设置吗?我觉得应该就是某些option没有打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F的工艺我到是没有用过,你问问你们公司的相关人员,看看他们知道怎么设置吗?我觉得应该就是某些option ...

我把它随便定义了一下,没有再报错了,不太懂原理,不过可以运行了。

楼主(2021-09-14):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终解决了吗

环境变量没有配置好,可以看技术手册  配置一下环境变量

网友D(2022-04-07):
楼主请问下解决了吗,最近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下解决了吗,最近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工艺库有定义一些变量,需要自己设置一下,可以打开规则文件和官方文档看看怎么定义

网友(2024-01-18):
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么,方不方便教一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