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两个同步不同频时钟需要做跨时钟域同步处理吗?

楼主(2019-05-21):
假设这两个时钟都是pll产生的,相位差固定,只是分频不一样,在实际项目中需要做跨时钟域同步吗?

网友:
个人觉得,需要做同步处理。

网友A:
同一个PLL出来的,设置了相位关系为固定相位的。不需要再做跨时钟域处理。
软件会自动的分析这两个时钟之间的数据传递,但是要注意不要有时序不满足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PLL出来的,设置了相位关系为固定相位的。不需要再做跨时钟域处理。
软件会自动的分析这两个时钟之间 ...

好的,你说的是Fpga里的做法,在Asic里也一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你说的是Fpga里的做法,在Asic里也一样吧?

ASIC不清楚

网友:
工作接触到的:如果模块(ip)之间没有跨时钟域的数据传输,则不用做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