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k join的进程

楼主(2019-05-22):
对于fork.. join这样的结构,什么样的算是一个进程,对于下面的代码,一个while(1)算一个进程嘛?那么也就是有3个进程咯?那对于if begin end else begin end这样算一个进程?
fork
while(1)begin
end

while(1)begin
end

while(1)begin
    if(a)begin
    end
    else begin
    end
end
join

网友:
while(1)是一个进程,且一直运行,直到别的进程控制语句去强制终止这个进程。
if-else是由它所在while(1)控制的一个进程。
该段代码总共3个进程

网友A:
接上楼,你这段代码一共有三个进程,只不过第三个进程中又包含了一个if-else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楼,你这段代码一共有三个进程,只不过第三个进程中又包含了一个if-else进程
...

那么是不是只要包括begin end就是一个进程呢??那我记得begin end里边是按照顺序执行的那么这么说的话,假如是如下结构,那么进程A和B执行是否是必须等到进程A执行完了之后才执行B呢?还是说A和B属于并列执行的关系
begin
     begin
          A
     end
     begin
          B
     end
end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是不是只要包括begin end就是一个进程呢??那我记得begin end里边是按照顺序执行的那么这么说的话, ...

begin end 本来就是顺序执行的语句块,按照你上面这段代码来说肯定是要第一个begin end 中的A执行完成之后才可执行后面的语句块

网友:
begin...end里面是顺序执行各进程,fork..join(join_none/join_any)里面是并行执行各进程。begin...end和fork...join封装的都是进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楼,你这段代码一共有三个进程,只不过第三个进程中又包含了一个if-else进程
...

说的对,fork...join中有3个进程,if...else算是while的进程。
fork...join直接启动的,并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