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S在做芯片EM仿真时,衬底模型中没有地,怎么办?

楼主(2019-05-22):
请教一下前辈们,用ADS做射频芯片的EM仿真时,衬底文件中没有明确规定那一层是地,这样的仿真结果可信吗?是不是衬底没有地,ads会有一个默认的地呢?

网友A(2020-12-21):
我最近做射频芯片无源的EM仿真,仿出来和原理图相差比较多,不知是否可以向楼主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做射频芯片无源的EM仿真,仿出来和原理图相差比较多,不知是否可以向楼主请教一下 ...

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交流,请教谈不上。。

网友B:
是不是自带的momentum仿真器 没有定义地的话 是以无穷远处当成参考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带的momentum仿真器 没有定义地的话 是以无穷远处当成参考地的

对,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2024-08-30):
引用 楼主:
对,我是这样理解的

学习了!解决了我一个疑问。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