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工艺DRC LU3的问题

楼主(2019-05-22):
smic 40nm工艺在做drc的时候,遇到如下LU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且highlight这些错误后定位都位于IO上

网友:
lup是recommend rule,不是hard rule,mpw可以忽略,直接去打。一般非电源产品,lup很少出问题,可以违反。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2019-12-16):
SMIC 0.18 碰到了好多 LU_3...原来是 PowerPad 上面少打了 label,打上就好啦......

网友(2020-04-22):
smic40同样遇到IO LU.3*的问题,我感觉我text打得对着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latch up的问题

网友(2025-02-26):
请问一下,最后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关于这个S1间距,到底指的是AA之间的间距吗?我现在AA间距是4,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