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脚本实现crc32的计算(perl tcl都可以)

楼主(2019-05-22):
求助实现crc32计算的脚本,perl  或者tcl都可以,十分感谢数据位宽为32位,多项式位: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1

网友A:
C的:
https://blog.csdn.net/u013898698/article/details/78864161

然后你从上层用perl或者tcl调用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的:
https://blog.csdn.net/u013898698/article/details/78864161

感觉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