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run不出结果,出现 communication error

楼主(2019-05-22):
Run Calibre DRC 时,没有正常输出结果,弹出一个communication error对话框,内容是" Could not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Calibre interactive on socket localhost 7000". 曾经尝试在calibre,setup>layout viewer 中修改 socket number 为7000 还是没有解决。这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叉掉结果窗口,点击stat RVE,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试了一下还真可以

网友A(2020-11-18):
二楼的办法可以,但是为什么报错啊,请问有去掉的办法吗

网友(2021-06-24):
二楼的建议靠谱 可行

网友(2021-09-09):
把DRC和LVS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的办法可以,但是为什么报错啊,请问有去掉的办法吗

把DRC生成的文件的文件夹里面的东西全部删掉就可以彻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