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O频率飘移

楼主(2019-05-22):
我做的DCO数控振荡器在控制码给定,为什么频率一致在增长,这里只仿了瞬态特性,没有加噪声或温度什么的,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看看你的dco switch 是不是有floating的情况。这种情况下parasitic cap的值会变的

网友:
还没稳定

网友(2019-07-15):
你好,请问你们的变容管是怎么使用的?可以加qq讨论一下吗?4413989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