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功能仿真疑问

楼主(2019-05-22):
本人按照夏宇闻老师的《Verilog数字设计系统教程》的I2C代码做的功能仿真如下:SDA:在ACK应答BIT会出现一点高阻状态和不定状态,放大来看都是在跳边沿出现的一小节。
我将EEPROM从机的Verilog模型里面的SDA一直保持高阻态,发现没有出现在跳边沿,在MODELsim步进看发现时控制字高阻出现时是在下面这个语句执行时出现的
assign sda= (out_flag == 1)?sda_buf[7]:1'bz;
也就是在从机释放总线的时候出现的。
红色的不定态是在从机驱动SDA的时候出现的
为什么会这样?

从机SDA一直保持高阻 assign sda= 0?sda_buf[7]:1'bz;如下图

网友A:
主机释放SDA后,等待从机ACK,这个时序图不是挺正常的嘛,最后一张图的SDA是不是由主机控制的啊?总线应该在主机释放SDA后被从机拉低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释放SDA后,等待从机ACK,这个时序图不是挺正常的嘛,最后一张图的SDA是不是由主机控制的啊?总线应该 ...

出现红线(不定态)怎么解释?

网友:
I2C pull_up, 还有 masteror slave I2c .如果发生冲突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有 pull_up, 还有 masteror slave I2c .如果发生冲突会如何??

出现红线的时刻发生在主机释放总线(高阻),从机下拉总线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现红线的时刻发生在主机释放总线(高阻),从机下拉总线的时候

IIC要接上拉电阻的,你加上pull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要接上拉电阻的,你加上pullup。

功能仿真怎么加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仿真怎么加上拉电阻?!

你是来搞笑的?

pullup (SCL);
pullup (S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来搞笑的?

pullup (SCL);

在高阻的位置信号拉高了,我之前没有使用过pullup 请指教!!
从机(EEPRON)和主机的SDA都是设置的inout型变量。
高阻态确实显示上拉了,但是红色的不定态还是存在,这是不是两个三态门一个释放一个拉低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高阻的位置信号拉高了,我之前没有使用过pullup 请指教!!
从机(EEPRON)和主机的SDA都是设置的inout ...

红色是X,有冲突,原因为主机/从机的释放不一致,在X这段时间内两边都没有释放,并且两个输出值为反,才导致的X,这不是上拉能解决的。

如果不加上拉,高阻态是Z,不是X。

楼主:
感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色是X,有冲突,原因为主机/从机的释放不一致,在X这段时间内两边都没有释放,并且两个输出值为反,才 ...

感谢,受教了!!

网友:
Co_sim 要如何设?  模拟端 IO_cellpull_up, 但是 verilogpullup 强度要如何对应到模拟端 ? 如模拟端pull_up 很弱 (R很大) .
Verilog 跟模拟端 a2d  d2a间阻抗 要如何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