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在做pr时的sdc是包含scan的sdc吗?

楼主(2019-05-22):
我们的pr流程现在是只用func的sdc来做,routing后修func 的timing,修完func timing再修scan timing。
这样的流程中最后修scan 时,有时hold会比较大,比较难修。工艺比较低,所以我们准备使用mcmm。

不知道是不是修改个sdc,将func和scan的sdc都包含进去,这样来做pr会比较好。

网友A:
是的 你可以分开设scenario,这样优化会好些,不至于那么多hold不满足。而且,要把非scan clock的SI端设成false path,修timing的时候才不会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可以分开设scenario,这样优化会好些,不至于那么多hold不满足。而且,要把非scan clock的SI端设成f ...

谢谢你的回复,有些了解了,我试试使用mcmm来做了

网友B:
写成func.sdc和scan.sdc来做mc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成func.sdc和scan.sdc来做mcmm

本来是没想用mcmm,项目比较小,想只用一个sdc,这样看是不是生成的clock tree会更节约资源

网友:
听说使用mcmm做cts会比价大,是这样吗?

网友C(2019-07-22):
引用 网友B:
写成func.sdc和scan.sdc来做mcmm

请问一下,scan_sdc是不是只需要约束scan的clock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scan_sdc是不是只需要约束scan的clock就行了?

跟func.sdc要约束的种类一样啊,只是scan的都用scan所要求的约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func.sdc要约束的种类一样啊,只是scan的都用scan所要求的约束

func.sdc约束的是正常工作模式下的约束,scan.sdc约束的是dft模式,那么这两个的区分是否需要定义test_mode 为0或1?  如果需要的话怎么定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nc.sdc约束的是正常工作模式下的约束,scan.sdc约束的是dft模式,那么这两个的区分是否需要定义test_mo ...

func下test mode=0,scan下test mode=1,其他的种类一样,按照各个模式需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