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使用问题

楼主(2019-05-22):
在用Liberate对标准单元提取时序等信息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提示,不知道大家又没见过。之前都没有出现过,寻求各位的帮助!

LIBERATE - SYSTEM ERROR - could not execute command: cd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 /eda/cadence/2016-17/RHELx86/MMSIM_15.10.627/bin/spectre  +lqt 0 =log sim.lis  +libtkn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sim.sp >& /dev/null
*Info* Simulation failed to complete. Restart the simulation in 5 seconds on host VLSI-01.
*Info* Run Spectre : (0) at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
*Error* (char_library) Failed to run 'cd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 /eda/cadence/2016-17/RHELx86/MMSIM_15.10.627/bin/spectre  +lqt 0 =log sim.lis  +libtkn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sim.sp >& /dev/null' on host VLSI-01.
      * Spectre exit code : 2(stop simulation because of Spectre error condition)

LIBERATE - SYSTEM ERROR - could not execute command: cd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 /eda/cadence/2016-17/RHELx86/MMSIM_15.10.627/bin/spectre  +lqt 0 =log sim.lis  +libtkn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sim.sp >& /dev/null
*Info* Simulation failed to complete. Restart the simulation in 5 seconds on host VLSI-01.
*Info* Run Spectre : (0) at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
*Error* (char_library) Failed to run 'cd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 /eda/cadence/2016-17/RHELx86/MMSIM_15.10.627/bin/spectre  +lqt 0 =log sim.lis  +libtkn  /tmp/altos.VLSI-01.T20190522103545663742S0071995.0/sim.sp >& /dev/null' on host VLSI-01.
      * Spectre exit code : 2(stop simulation because of Spectre error condition)

网友A:
看着像是工具的环境变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工具的环境变量问题

但是换成另外一个工艺,就没有问题了。难道是有些设置不适合在另一个工艺下,我再检查检查吧

网友:
仿真仿不了,很有可能是工艺的问题啊

网友B:
一般来说这是随机错误,重跑就能过了。可是你用同样的设置还能重现的话,那就是工具版本或者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这是随机错误,重跑就能过了。可是你用同样的设置还能重现的话,那就是工具版本或者设计的问题了。 ...

因为设置了一个不属于这个工艺可用的变量。define_leafcell,这个没用对。

网友(2022-03-09):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2-08-21):
你好,请问如何找工艺库的可用变量呢?

网友(2025-05-09):
请问有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