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布线出现的警告,急!!!

楼主(2019-05-22):
各位前辈,icc在route过程中,出现如下warning:
The global router sees the pin (TOP M_CORE_DATA[2]) (201.350 533.960) of net M_CORE_DATA[2] as blocked and might route the net through the blockages. (ZRT-110)
Warning: Shape {819500 485050 820352 485355} on layer METAL1 is not on min manufacturing grid. Snap it to {819500 485050 820355 485355}. The shape belongs to Net: inst_puf_top/inst_puf_opt/n1984. (ZRT-543)

请问这是如何造成的?用的指令是route_opt -skip_initial_route -xtalk_reduction -effort high,按理说拥塞也不是很厉害,Std cell utilization:72.44%,我尝试将面积扩大,或者电源线减少,警告就会消失,但这样需要付出代价......

当然最后布线是可以布通的,也没有DRC错误,但我不知道上述警告是否有影响,detail route的时候倒是没有这些warning...

网友:
没在grid点上?

楼主:
对呀,但是detail route后没有出现该警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影响大不大?

楼主:
您好,不在grid点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会不会是拥塞造成的,我后来重新place,把拥塞降低了一些,就没这个warning了,但是第一个warning还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net不在grid上,icc自动调整net的布线,将net移到grid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net不在grid上,icc自动调整net的布线,将net移到grid上了

好的,意思就是虽然之前有不在grid上的问题,但ICC自动把这个问题修复,但是会出现一个warning提醒我们这个情况对吧?谢谢

网友B:
pin是macro上的pin吧 routing blockage加的有问题 recheck and re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是macro上的pin吧 routing blockage加的有问题 recheck and reroute

你好,谢谢回复,没有用到macro呢,就是整个数字设计顶层的port,还有我想请问下routing blockage是什么

网友B:
port附近一般只会加一些layer层的routing blockage,这个warning有可能是你给的 layer层太少了。新手的话你再check下你的cell place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rt附近一般只会加一些layer层的routing blockage,这个warning有可能是你给的 layer层太少了。新手的话你 ...

哦哦好的,我用的是smic18 6层工艺,但因为一些原因route只用到了4层layer,place阶段的congestion并不拥塞的,很奇怪的是我用相同的脚本跑,有时候会出现这个warning,有时候不出现

网友(2023-07-24):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