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原理图编辑器的背景颜色如何修改?

楼主(2019-05-22):
如题,请教。

网友:
这个只能通过POINT,直接改背景好像不行呀

网友A:
display.drf文件中的background的black改成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2021-03-22):
引用 网友A:
display.drf文件中的background的black改成你想要的就可以了

怎么改了没有用啊

网友(2024-02-05):
在终端窗口输入
echo "Opus.editorBackground: white" | xrdb -merge
然后再重新启动启动cadence

网友B:
改成白色了但是移动或者放置器件的时候呈现黄色看不清该怎么解决,我已经把.drf里面所有的黄色都改为紫色了,但是就是移动的时候还会还是黄色C:\Users\小木\Desktop\屏幕截图 2024-02-23 021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白色了但是移动或者放置器件的时候呈现黄色看不清该怎么解决,我已经把.drf里面所有的黄色都改为紫色了 ...

如图

网友C(2024-05-19):
请问
如何去掉这些点点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C:
请问
如何去掉这些点点

电路界面,快捷键o,然后Display Options右上角 Grid Controls Type改为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