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TS中不能用小BUF

楼主(2019-05-22):
去掉用小BUF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驱动太弱,容易产生transition vio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太弱,容易产生transition violation

我之前也觉得是这样,但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

网友B:
skew 不容易 bal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ew 不容易 balance

因为驱动小,所以不容易balance?

网友:
clock要尽量快,以减小latency,要选用大的buffer

网友:
小的buffer,rising edge 和falling edge delay相差比较大,balance时不好balance。

网友:
基本上都用 inverter  抵銷 正負
設定 don't use x1倍率

网友:
基本上都用inverter 抵銷正負

set don;t use x1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