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片外的NPN型晶体管,该怎样设计片内的OP来驱动它?

楼主(2019-05-22):
1、想做一个带载能力最大约为1A的LDO;
2、功率管选用分立器件NPN;
3、驱动NPN的OP做在片内,片内的OP只能用CMOS器件;
4、整个框图大致如下图所示;
5、请问,这个OP需要怎样设计呢?
6、CMOS的运放可以驱动NPN型的晶体管吗(基极电流最大约11mA)?
7、自己试着搭了一个电路,但是环路稳定性很差,该怎样补偿呢?

网友(2022-11-08):
请问最终楼主采用了什么结构呢,本人目前也在做片外NPN型的LDO,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
Cmos opa 输出为何不使用push-pull 那类 sink /source 输出 ??  snubber cap 作用为何

网友:
你输出电压多少,3.3V,外面一个vbe,里面一个vgs,再加上op输出的到天margin,
你是给core供电的?很少看到用这种方法来产生抵押的;
这种结构如果要做闭环补偿很麻烦的,主要是两个外部节点,NPN选型也不能完全确定;
如果不是低压,对精度要求不很高的话,可以考虑开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