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验证中的参考模型是由验证人员自己实现的吗

楼主(2019-05-22):
是不是用sv来写

网友:
是的,如果类似封包解包之类的设计验证人员用sv实现参考模型,如果是算法之类的,可以调用现成的c实现的算法,无论你用dpi还是DirectC或者pli/vpi都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大多数数据流的都会有一些算法模型可以用来当做RM,控制类的可能就需要自己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