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命令函数

楼主(2019-05-22):
我发现打开CIW界面的bindkey,在layout界面有些命令是看不到的,比如leHiMakeCell(),但是在我手动添加这个函数以及相应的键位之后,这个命令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这说明这个命令是早就定义好的,只是我在CIW界面没有看到,请问怎么可以看到这些没有显示的命令?谢谢

网友A:
把virtuoso界面上的options中的log filter打开,这样就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rtuoso界面上的options中的log filter打开,这样就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了

谢谢,但是我全部勾选之后还是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rtuoso界面上的options中的log filter打开,这样就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了

还是搜不到leHiMakeCell()这个函数,但是我手动添加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你的virtuoso是什么版本的?
你的.cdsenv文件有没有配置正确?

楼主:
是ic6,至于.cdsenv我也不清楚,这是其他人设置,我只是拿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irtuoso是什么版本的?
你的.cdsenv文件有没有配置正确?

是Ic6,至于.cdsenv我也不清楚,是其他人配置。按照您的意思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看到的,那我能不能通过其它途径看到这些函数,比如编写命令的skill脚本或者什么?我的目的是看到具体有什么命令。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和.cdsenv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在CIW---Tools---SKILL API Finder里面查出来是有这个functi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dsenv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在CIW---Tools---SKILL API Finder里面查出来是有这个function的。 ...

谢谢,我查到了具体命令的desicription

网友:
这个看log信息对应修改